您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5-02-25):
我公司传送带上有一台电机变频运行,5.5KW,忽一日出现如下故障: 1) 电机不转,能听见嗡嗡的声音,经检测各相电压正常,电机温度无异常; 2) 切换到工频运转,问题依旧; 3) 断开电机与负载,手动盘车,负载正常; 4) 接上变频器,电机空载,旋转正常,利用闪光测速仪测量转速,在30HZ,40HZ和50HZ的变频输出时,电机转速分别为890RPM,1190RPM和1480RPM,在正常范围; 5) 重新挂上负载,冒险测试,电压正常,电流6.8A。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拉!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检查它的驱动程序正常吗请和我们联系0535-6235742.

网友B:
电机损坏,转子与轴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