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

楼主(2005-02-25):
最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一时答不出来.请求哪位帮我解释一下,先谢了!

网友A(2005-06-06):
继电器用于二次回路。接触器用于一次回路。

网友B: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触点是不一样的,继电器的适合频繁启动,接触器的触点容量大。

网友C:
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回路(包括二次回路),触点容量较小,比如5A以下。 接触器用于主回路,通过的电流可以较大(有从小到大 不同电流规格供选择,具体可参看产品样本)。 在电流不大时,继电器亦可用于主回路,而接触器也有仅5A额定电流者(这时以型号来区别)。 或者偏颇一点,这样说:继电器用来获取、传递信号,接触器用来控制能量,不知我的理解可否作参考。

网友D:
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E:
所谓的接触器和继电器从工作原理上讲相同的,只是在控制的功率上有所区分。在强电电路中它起驱动大功率接触器的作用,在电子电路中它起驱动负载或传递信号的作用,请大家参考。

网友:
继电器是实现远距离控制和保护的自动控制器,应用在根据输入信号来接通或断开电流的电路,隶属保护装置范畴;而接触器隶属控制范畴,利用二次电路控制一次主电路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