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 tcp/ip问题

楼主(2005-02-25):
version:citect5.4 protocol:modnet 利用向导设置,在和控制器通讯时有时通时断的现象。 有时几分钟后正常运行,有时时间更长。 请问:是有参数没设置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citect的modbus tcp/ip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请教modbus tcp/ip的问题

网友A:
不懂,先顶上去。

网友B:
看看接头有没有问题!如果硬件方面没有问题的话 你的传输速度 看看设置的合适吗?

楼主(2005-04-06):
更改了几个参数 DELAY TIMEOUT RETRY 有所改观,可还是那种现象

网友C(2005-10-18):
citect的资料很不全,无论软件硬件部分。调试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