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ip的问题

楼主(2005-02-25):
version:citect5.4   protocol:modnet   利用向导设置,在和控制器通讯时有时通时断的现象。   有时几分钟后正常运行,有时时间更长。   请问:是有参数没设置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citect的modbus tcp/ip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找一下文斌 www.wenbinwe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