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只换屏

楼主(2005-02-25):
触摸屏工控机屏破碎后可不可以只换屏,如果要换整个工控机,那么对PLC的程序需要重新编入。如果只换屏,西门子工控屏原有的驱动卡和驱动程序能否匹配。

网友A:
这个,基本上,很难。

网友B:
也有能只换屏的~ 我们公司生产触摸屏全套了自己的控制器自己的驱动 www.amtouch.com.tw 自己也可以去看看 MSN:yaya3475@hotmail.com

网友C:
你的“触摸屏工控机”是指一体化的工作站吧,前面是触摸面板,后面是机箱,配主板,电源,各种采集卡。是保护膜,触控面板和LCD都破碎吗,你只要找相同品牌的配件替换应该都可以,如果不同品牌也未必不行,但要测试一下,我们做一些品牌的LCD,工作站,触摸屏,有时间可以切磋啊。 对研华,WEINVIEW,N-TOUCH,TOUCHVIEW,ESA,MCGS等人机界面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 www.zhengqitech.cn sales@zhengqitech.cn 020-61006035/6-601

网友D:
在只有触摸屏损坏的情况下,有的可以只换触摸屏(不是原型号的都可以!),有的只能更换相同型号的触模屏,因为参数不完全一样。(例如,四线电阻屏的电阻值就不完全一样),我们修理过多台。苏州市海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电话0512-68289505 68289509 传真:0512-68289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