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的PID控制

楼主(2005-02-25):
本人用Q02HCPU,Q64AD,Q62DA组成闭环进行PID模拟控制。 当我把4-20MA的电流信号直接引入Q62AD的电流通道后,Q62DA上不接线,在电脑上监控程序运行,发现过程量PV会根据引入的电流大小变化而同方向变化,只是控制量MV的变化很慢很慢,基本上达到在某一值(不是极限值)后停下不再变化,如SV=600,AD输出的数字量PV=1300,经PID控制得到数字量MV=1300. 而根据:1.如SV<PV,则PID控制后MV应该渐渐变小(或减小到下限),直到SV=PV。而现在MV却基本不变,是不是我的PID控制没起做用? 2.在MV变化中我发现数据是时加时减成震荡性变化,整体趋势可以可以看出是变大还是变小。 整个实验现象使我不能说服自己更不能说服客户。真心请教大家,三菱QPLC的PID控制有没有成功案例?我的实验现象怎样解释?

网友A:
成功案例肯定有,可能是你的编程方法上有问题。

网友B(2008-05-16):
请详细阅读三菱Q系列PID指令手册,我也正在做类似的项目,不过还没开始,研究手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