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5-02-25):
请问 充电器充电电流为50ma,充电电池是2300ma,充电24小时,冲电器指示灯始终为红色,不知是充电器的指示灯没有颜色变化,还是充电的时间不够,请教专业人士指点。 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简单计算:假设充电电池需2300ma,5小时充满,50ma所需时间是:2300/50*5=230小时,所以你的充电器的功率太小了; 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是指对标称电压的充电电池充电的输出电流

网友B(2005-04-24):
看不懂你的计算公式啊 请进一步指教! “5小时充满”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2005-05-24):
充电电池应是2300mah,充电器充电电流为50ma,时间应为2300/50=46小时,不过你的充电电流是有些小。

网友D:
最好换大一些的充电器,一般的充电器是150mA的所以一般换算关系以150mA充电电流计算,不过应该是电压在正负5%范围内电压波动电池的说明mAh意思是电池容量的意思!用容量除以充电电流就很容易得到充电理论时间!最好再多充一会儿!充电要考虑充电损耗,容量越大的电池充电损耗越大!镍镉电池过充性最好,达到4G,就是说最多可以达到4倍的充电时间,锂离子电池最多可以达到1.33G.

网友D:
你的充电器是50mA还是500mA,我查技术资料没有50mA标准的!你的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充电电池??

网友E:
按这个算:充电电流 I = 0.1 C (C 是容量)

网友D:
充电电流 I = 0.1 C 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一般充电公式 0.1是充电系数 c在这里我不明白 确定指什么?? 公式使用看场合(动力,伺服,电源,电平) 电池规格 容量 性质(镍镉, 锂离子电池,铅电池) 你明确些!

网友F:
换大的呀

网友D:
是 换大的充电器 要看清楚是不是电压匹配

网友G:
充电电池应是2300mah,充电器充电电流为50ma,时间应为2300/50=46小时,不过你的充电电流是有些小。 同意 不过一般会把这个计算的充电时间乘以1.2

网友D:
如果是这么小的充电器,实际使用是充不满电的或者说要充更长时间,充电有充电损耗,就象用很小的水壶给水塔灌水一样,水壶的水相比与水塔的水可以忽略,如果把发热也考虑进去,要充100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