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十万火急解决在线PH计跳动???

楼主(2005-02-26):
有3块优泰克 的PH变送器, 型号为 2050e,供电范围80-250交直流均可,用户用在发酵罐中在线测量PH值,发现数字老是不稳定, 如显示5.68,7.89,6.36上下波动,无法稳定, 听该公司人员需接地良好. 请问: 如何用较简单的方法判断仪表是否良好接地? 正确的仪表接地如何进行? , 详细的步骤是如何的? 如果仪表接地一切正常,该如何解决显示读数的跳动问题? 如何用示波器观察并解决数字跳动问题

网友:
可参考‘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

网友A(2005-12-21):
我遇到的情况是电缆线与电极接触不良造成的,看是良好接触,实质不然。也可考虑环境因素,如露天的遇到下雨天,电极进水,也有可能引起PH计数值跳动

网友B:
接地干扰?
电缆受潮?
接线方式对否?
液体中电势?

网友C:
单独在仪表边打个接地装置,保证好

网友D:
楼上的建议好!

网友E:
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F:
楼主没说清楚是现场指示不稳定还是输出远传信号不稳定
如果是现场显示不稳定:1,检查传感器部分线缆和变松器接线是否良好\牢靠;2,介质中是否有搅拌装置?3,表壳接地
如果是远传信号不稳定:1,用万用表直接在输出端子测量输出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是信号输出板硬件问题;2,端子输出稳定,检查信号线是否接地,一般采取单端接地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好!!不过还要考虑具体的环境,被测介质等等。

网友H:
1.可能电极损害。
2.是否应该校正了。
3.控制线接触不好。

网友I(2006-09-19):
同意efg的建议,检查电极电缆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J:
请问大家现在PH ORP这快现在用的是什么仪表?
有兴趣考虑过美国HONEYWELL公司的分析仪表吗?
我公司是HONEYWELL国内总代,分析仪表这快价格不错,有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谢谢!
邵先智13524822583
021-56531500,1600,1700-217
Honeywell Inc
上海超拓科技发展

网友K(2006-10-19):
1、电极坏.
2、接线松

网友L:
电极玩完的可能较大。

网友L:
电极的输出电压虽较高(-5V到5V)
但由于能量极弱,要由极大输入阻抗的输入内阻设备方能测量。
所以直接用示波器看,电压会大幅衰减。

网友M:
你可以试试德国sycamin的电极,不错的,特别在发酵的应用上。请联系苏州代表处0512-65582681

网友N:
可能电极快失效了

网友O:
对于一个仪表,如果没有接地,就不稳定就不是一块好仪表,我在现场遇到很多问题,动不动有人就把它跟接地联系起来,我很生气.
其实PH的阻抗很高,所以对接线要求很高,线不可以加长,接触要好.

网友N:
看看环境温度,湿度,介质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