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5-02-26):
请教:三菱PLC能不能直接读入温控表的数据

网友A:
可以 要用转换模块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温度转换模块把热电偶的信号接到三菱的温度转换模块里。可不可以直接读入温控表的数据

网友B:
要看你的温控表可以输出何种信号,如何是模拟信号就必须使用转换模块,如果是数字信号就要具体分析一下看PLC是否可以接受,并不是简单的说可以或不可以.

网友C:
用485通信就可以读出或写入温控表数据了.

楼主:
qq2008兄弟,我现在用的是RKC温控表要读人它的测量值(表内标识符是M1)参数到三菱PLC的D100寄存器里,能不能帮我画一下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