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合理组织炼钢仪表的安装

楼主(2005-02-26):
本人现参加一转炉炼钢车间的仪表自动化的安装施工工作,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理特别没底,不知道先后主次,现脑子都麻木了,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了!

网友A:
具体什么地方 安装什么仪表!

网友B:
大体可先安装一次仪表和布线,再安装室内仪表或仪表控制柜,最后调试运行!

网友C:
好象钢厂的线 都是布好的, 而且 我见的很多钢厂, 好象都分两层, 仪表可能在上面那层, 但是好象线都是走下面, 哦 可能我的眼睛花了 温度太高 ,灰尘太大. 你的仪表控制桂散热问题 怎么解决? 风扇? 工业空调?

网友D:
仪表柜散热吗?柜子一般放在主控室、主电室等房间内,里面都有空调的,如果盘上仪表发热厉害,会和PLC柜一样装风扇。 谢谢各位指点,大概我知道一点,但就是缺乏整体概念,怎样组织协调,什么先,什么后,什么急,什么缓,主次分明,井井有条的,老虎吃天,不知从哪里着手,像没头的苍蝇啊。 浪子说的有道理,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E:
我没有做过钢厂的,不过我想应该都差不多。正常情况下,工期都比较紧张,通常当然是安装电缆托架,安装现场仪表,安装仪表气管线,安装控制规,接线,查线,系统调试,保运等等,可是因为安装材料和设备等原因,一般不能按自己理想的步骤进行,如果工期紧,应该按现有条件能做什么就先做什么。电缆托架肯定是先安装到位的,确定接线箱位置,铺设主电缆到接线箱;确定现场仪表具体安装位置,没有仪表,先铺设分支电缆到现场,留有富余量,等仪表到来后安装接线,期间如果控制柜到货,可以先安装控制柜,可以在中控接线,顺便把主电缆查一查,接线箱的端子也可以接上,等管道,设备上的仪表接口都做好了,仪表也到货了,可以安装仪表,连接仪表管线.....,最后,在做检查。总之,没有什么先,后,主要看你怎么合理利用当时的资源,有什么先干什么,不能等料开工,当然对耽误工程进度的原因还是要不停的报告,才能不会把工期延长的原因算到你身上。如果真有什么先后,那就是电缆连接一定要最先完成,(条件允许的话),因为电缆连接完成就可以进行系统的IO测试,回路测试,联调了,这在工程上是一个重要的完成点,表可能都没有先接上,但是可以进行回路调试。领导们不看你到底完成了多少,他们只管到时间应该能进行某项工作,如果因为你的原因,你就惨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人家要进行调试时你不能说不能,当然也不需要全接上,可以与中控厂商协商,可以进行测试就可以了,在做回路测试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那时候一边有人做测试,另一边有人去完成剩余的工作,一般不会影响到调试的进度。说点自己看法,大家讨论。

网友F: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是这样的,到了现场,根本容不得你去按步就搬。但是你是第一次的话,也可以按步骤做,要不,因为经验的不足而浪费原材料就不划算了。

网友D:
我们工程安装已经开始了,老实说,这些天我可是度日如年啊,听各位诸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多谢老头子和各位大师的指点迷津。以后有问题,还希望各位到时不吝赐教!!!

网友G:
366天天向上: 您好,请问您是哪个钢厂的,我们公司是从事大型旋转设备(例如炼钢主风机组)的在线振动监测和故障诊断的专业厂家!希望有机会能和你们炼钢厂合作! 我的电话是;0371--7990325,手机:13937174100 任涛

网友D:
to 老头子及各位: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非常感谢各位的悉心指点,受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