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用TE的马达保护开关GV2-06C串在接触器前,这样就不用热继电器行吗?

楼主(2005-02-26):
请问现在用TE的马达保护开关GV2-06C串在接触器前,这样就不用热继电器行吗?

网友A:
保护开关不能完全取代热继电器,两种保护的性质不同。

楼主:
他们各是什么保护呢?

楼主:
我不懂啦!!!!!

网友B:
可以的。 马达保护开关可以提供过载、短路等保护,包含了热继电器的保护功能。

楼主:
那为什么要接在接触器的前面

网友C:
后面也可以,习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