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范例系统的自动操作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5-02-26):
自动操作: ifix SAMPLESYSTEM中iFix1_H2O_CMP903.TGD的TGD有什么用,怎么用阿?

网友:
TGD是标签组的后缀 可以向“标签组编辑器”的电子表格中输入数据,表示与符号相关的“替换”。然后将此数据保存到扩展名为.TGD的标签组文件中。当打开画面或使用新的画面代替当前画面时,iFIX可以读取标签组文件,并依据其定义使用相应的替换值代替这些符号。 我的QQ:46918245 MSN:steven_zo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