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RA70)求助

楼主(2005-02-26):
使用6RA70变频器,但是发现换向时偶然会报错F030,调试过6RA70的高手们给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A:
把u580改成1

网友B(2005-06-06):
有用吗?我改了,不行哦

网友C:
看你那70的软件版本,版本2.0的话U580改为0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现场发现过你的故障,(西门子的通病) 如果不行,那看你的工作环境了,报故障烧东西吗.再具体分析了

网友D(2006-03-29):
将U580改成4就足够了,用不着监控电流波形。

网友E(2007-02-27):
U580是什么参数呀?我怎么查不到呀?

网友F:
西门子的这个功能目前处于测试阶段,主要应用于逆变时或电流突变时的保护,反应过于灵敏,建议你在使用目前的版本时关闭该保护,否则很麻烦。在以后的版本中,他们说要进行改进,一旦稳定后,是一个不错的功能。目前能进行逆变保护的,好像只见过西门子的产品,希望他们能尽快成功。

网友G(2009-07-10):
请问,6RA70直流调速系统控制的直流电机停转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H:
说明书10-9页有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