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无扰切换和阀门位置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5-02-26):
各位大侠,目前本人做一个项目,用霍尼维尔的DCS进行燃油锅炉控制,要控制若干调节阀!现在遇到如下问题: 1、整套控制系统只有DCS没有模拟操作仪表,在DCS可实现现场阀门的软手操。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有后备仪表盘,那么手动和自动切换是DCS肯定有一个无扰切换的问题。现在没有后备仪表盘,只有DCS的软手操。请问DCS的软手操与DCS自动控制之间是否也存在无扰切换的问题呢?如果存在,该如何实现呢? 2、现在我们定购的气动调节阀,阀门的定位器都不带4-20mA位置反馈,请问这样的调节系统是否可靠呢?如果要实现无扰切换是不是需要有位置反馈呢!设计院说不需要,我也没搞懂! 3、DCS的开关量控制气动开关阀的开关,开关量输出是否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呢?如果需要该如何设计呢? 4、目前本人用霍尼维尔的TPS系统,组态工作不是很熟悉,有人愿意帮助我吗?甚至可以来我们这里做专职或者兼职(在北京,试用期3500,转正5000),呵呵! 谢谢大虾了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应该可以实现,我认为在组态软件中一定能实现你所要的功能,但我只熟悉横河,对霍尼维尔的DCS没有用过,可不可以与你交换软件。QQ:331487243 若阀门的定位器都带4-20mA位置反馈,价格肯定有较大提高,在一般控制中没有大的关系,若对现场调节阀的实际开度比较关心,可增加全开、全关信号,若及其重要的调节阀,引响安全及工艺可适当选购一些。

楼主:
当然可以交换软件了! 请问,在横河DCS中软手操和自动是如何实现的无扰切换呢?我看了一些SAMA图,这些SAMA图中都表示了阀位反馈,而事实上我们没有定购阀门位置反馈,所以很苦恼! 能不能用DCS的输出作为阀门位置反馈呢?好像有点自欺欺人!

网友B:
TPS 的INIT 功能可实现无扰切换 无反馈影响精度,和无扰切换的实现无大关系 DO点要看哪种FTA了 请问你们是什么项目?单位?我现在正用TPS组态我们的新项目三聚氰胺。 可以交流呀!

网友C:
上面的同仁的对话都看了,大家都是各有自己的熟悉软件,各家系统的虽然不一,但对问题的看法还是比较的专注,希望大家都来聊聊啊!

网友D:
1,DCS的软手操与DCS自动控制之间是存在无扰切换的问题,实现它很简单就是让M/A站跟踪调节器输出。 2,阀门不带4-20mA位置反馈也可以,最好主要调节系统加上位置反馈(如给水,炉膛压力等). 3,开关量输出一般不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因为控制气动开关阀的电磁阀的容量不大,DO完全可以它.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加装中间继电器,让DO先驱动中间继电器,再输出到气动开关上就行 QQ:349639116

楼主:
我的手机13910929754,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支持。请问,TPS系统可以离线组态吗?

楼主(2005-04-03):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了

网友E:
kang135的回答是正解

网友F:
一,无扰切换是基本的,不用担心; 二,阀门定位器需要位置反馈吗?自己测量过程量的数值不就可以了?这跟无扰切换有关系吗? 三,看电磁阀线圈的电流有多大,I/O通道的带负载能力如何,不过最好还是别省这钱,几个中继可比模块便宜多了;还用设计?不是气我吧?^_^ 四,跟我联系,但甭跟我提钱,否则跟你急!:) (俺黑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