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全数字直流调速器选型

楼主(2005-02-27):
我公司现有660A模拟直流调速系统1套,控制220KW直流电动机,现准备改为全数字控制,求助最经济方案!

网友A:
联络我.... 13570086006

网友B:
用欧陆,我可以帮你。0595-22499948

网友C:
你好! 你可以考虑用欧陆直流调速器。在直流电机调速拖动方面欧陆拥有很成熟的技术。 我公司为欧陆直流调速器华中地区代理商,货源充足,价格优惠,有完备的技术服务体系。凡购买我公司欧陆产品,客户匀可获赠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或中文光盘,以方便客户使用。 武汉台德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网友D(2006-06-08):
建议你还是使用西门子70的
原因:调整方便 故障率低
我们长期销售西门子6RA22/23/24/70系列的直流驱动器
电话:0755-86111169 13689572068
传真:0755-26087495
深圳忠澳机电维修服务中心
联系人:钟先生

网友E:
要说最经济的方案还是混装的,

网友D:
欧陆的价格便宜, 如要经济还选择它吧. 个人意见而已.

网友F:
在原系统前面加一块 D/A 板。

网友D:
周公的建议好, 可以再介绍些改造的项目吗? 谢谢!

网友G(2006-09-07):
欧陆直流调速器问题:
问题1:自动调谐失败;
问题2:电流波动大;
问题3:电机在1/4负载时就发热;
问题4:电机声音不对;
问题5:电机运行时皮带抖动;
以上问题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G:
本厂有一台185KW直流电机,在空载时,输出电压一直波动,波动幅度在20V之内, 造成电流周期性跳动,开始40A,突然180A,接着又40A几秒,再突然跳高。 负载时电压电流跳动更大, 经检测,测速电机好,输入电压电流稳。 关机一段时间,故障有时会消除, 不知道是不是直流调速器有问题,

网友E:
用电压反馈也会这样吗?

网友H:
还是用欧陆的扩容,用35A的欧陆改装触发国产的可控硅,加上低压电器价格也就是三万以内

网友(2006-10-08):
用6RA28
我公司为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专业代理商(西南)
张
QQ 464493417

网友I: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J:
我可以帮你做整套系统,采用欧陆控制,价格合理,请问你在哪里啊,有意的话可联系我 13817926552或者zhangrong926@hotmail.com

网友K:
13806224223 周先生 提供欧陆调速器和.440V/250KW国产调速器

网友L(2006-11-16):
如果你供电电压是380V,可以买一台整机,你原来柜内的空开,快熔,接触器,电抗器都不必换,很方便,如果没什么特殊功能要求,只是简单的调速,自己搞搞也不难,你的电流比较大,选欧陆要用P725,P系列还是有一定故障率的,资金宽裕的话用西门子6RA70系列

网友M:
下面引用由screen在 2006-11-16 13:20:00 发表的内容:
  出售英国欧陆公司全数字直流驱动器590系列CT公司全数字直流驱动器 - Mentor II的中文使用手…
--------------------------------------------------------------------------------------------
您好!您有Mentor II的中文使用手册吗?!电子书有没有?
如有的话可否发给我一份..将非常感激~~

网友N(2008-05-09):
590    6ra23  6ra24   6ra70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O(2010-04-25):
宽调速比400:1以上的直流全数字调速器如何选型?谢谢!

网友P:
宽调速直流装置我公司生产,已使用多年,主要用在机床进给和调速范围要求宽的场合,需要可以联系13972098713

网友Q:
大量求购 价格好的拆机闲置的二手欧陆590系列直流调速器,具体可QQ联系:445772180或电话:15805876438 谢谢

网友R:
古德机电13146520731  QQ:416806258   北京现货供应 提供单板芯片维修

http://wihjh.b2b.hc360.com/   欧陆SSD590 SSD590 现货

ETD790系列高性能全数字直流驱动器专为满足所有的调速应用而设计,从单一直流电机传动到最复杂的多电机传动系统都能胜任。790的核心是一台功能强大的32位微处理器,以及先进的预测电流环控制算法,在此基础上允许用户近似无限度地组态以满足特定的要求。丰富的应用软件,包括卷曲控制软件作为标配,以及功能模块编程和可组态I/O端口,使用户可以在单一的驱动器内构成完整的传动系统。790可以工作在三相220V至500V的电压范围内,电流规格最大至850A, 适用频率从45Hz至62Hz。
具有电流预调功能的ETD系列790直流调速器,出色的调控性能使在矿井提升机电力拖动有着非常成功的应用。
相对于其他品牌的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ETD公司生产的790调速器在矿山提升机上使用具有的特点是:
① 790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具有非常完善的调速功能,特别是在电流预测控制直流模式,预测性电流调节器,对矿井提升机负载的零电流工作状态,具有非常明显的调节效果,对各种电流变化负载以及抗负载扰动的良好调节是其他品牌调速装置难以比拟的。
② 内置式大功率磁场调节整流模块可方便的应用于大型直流电动机。
③ 具有非常方便的免费调试软件,通过软件,方便的对参数进行设定修改,实时监测电机运行状态,方便的查找调整过参数,极大的方便了调试过程,可方便的找出“最佳调节参数”。
④ 专门用于提升机抱闸控制的功能,使得在保持调速器使能状态下,既能防止堵转电流的发生,又能对抱闸失灵条件下的自由滑行起到制动保护作用。该功能是其他调速器不能具备的功能之一。
在其它品牌全数字调速器停车控制时,一般采用关断使能方式,否则,由于提升机瞬时抱闸时,造成速度调节器输出保持,即产生所谓的堵转电流,严重时会造成将直流电机停车位置电刷下的整流子烧毁事故。但关闭使能,整流装置处在失控不能调节状态,一旦发生制动器出现不能抱闸制动时,提升机就会以近似自由落体下坠,造成重大事故。如果保持整流装置处在使能合闸状态,装置就会产生回馈制动电流,阻止自由下滑,防止重大事故发生。
⑤ 多种通讯功能和外部端子同时使用,既能方便的满足提升机使用不同品牌PLC控制系统的各种通讯模式,又能在通过端子实现快速控制来克服由于通讯造成的数据延迟问题。在改造中,我们利用西门子公司S7300系列PLC作为profibus-dp主站,调速器作为profibus-dp从站,调速柜内安装有S7-200智能从站,作为正常状态下的控制模式。当主站PLC出现故障,系统转为安全运行模式。由智能从站PLC与790进行MODBUS通讯,继续承担控制调速器运行功能。

网友S:
上海南安机电 欧陆590 500A/220KW 调速器一级代理商。mudanyuan.ebdoor.com/Products/8771603.aspx

刘先生 QQ:312238300.
电话:021-34978898-298,13788934764

网友O:
我单位的捷克FP16龙门铣床和俄罗斯2A656落地镗床的进给驱动系统现采用的是湖北襄樊产的ZSS1直流模拟调速器,调速比1:400,测速机反馈,电动机都是普通直流电动机,低速进给时电机要么不转,要么转一下停一下.现欲将其改造为全数字直流系统而电机不想动.采用ETD790或四川英杰M3R10(均用编码器反馈)可以满足要求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型?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T(2010-12-06):
你的问题我下地在考虑,能否改用全直流的,我 是写着玩的。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