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fiBus总线与其他总线的异同

楼主(2005-02-27):
求教求教ProfiBus总线与其他总线特别是CAN总线在协议上,以及在应用上的异同,应用CAN总线时,须理解CAN协议,才能进行编程。ProfiBus只要采用支持此种协议的模块似乎不用设计到ProfiBus协议的本身,望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ProfiBus和CAN分别应用在何种场合?

网友A(2005-06-09):
如果开发进行PROFIBUS开发,理解协议还是必须的,我觉得PROFIBUS和CAN除了在传输速率上的区别之外,一个是冲突检测方式,一个是轮询方式,一个是阻塞方式,一个是非阻塞方式。

网友B:
PROFIBUS协议开放,使用数量多,简单通用。不需要特意花费时间来学各种定义。 在欧洲,总线都是PROFIBUS

网友C:
我一直把CAN看作是通信控制器,喜欢硬件或者热衷于自主开发的FB爱好者,一定喜欢CAN而不是Profibus。因为CAN从物理层向上都是透明的。而Profibus,只能看作是一种fool化的协议。举个例子,过去发送一封email,只有专业级博士才能做。而现在,小学生都会。这就是软件做得层次越高,(协议模型层次,)掩盖的硬件越低,面向的用户越fool。Profibus板上协议程序64K之多,CAN呢?你自己编。你想用CAN来实现Profibus-dp那样的轮询方式,也可以啊。当然与Profibus协议无关。任何人都可以设计一个协议,用的人多了,就可以成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