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方案

楼主(2005-02-27):
想设计一工作台,XYZ加上转轴,利用工控机进行控制,能实现直线与圆弧差补,麻烦各位给出设计方案,还有选型时都要考虑哪些因素,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众为兴公司的控制卡\控制器.不知兄弟做的是铣床还是什么新开发的设备. 选型电机时要考虑精度\力距. www.adtechcn.com

网友B:
电机无所谓精度,电机只要力矩够就行了。摩擦特性影响低速性能,但对位置精度影响并不大。伺服系统精度取决于控制系统参数的选择及机械安装精度。

网友C:
1,控制部分的成本预算。 2,在这个条件下,优先选进口的,能闭环控制的。 最好能详细一点,如,工作负载,控制精度,工作速度,工作台搭接形式等。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一个邮件,帮你做一个方案

网友D:
德国博世力士乐(BOSCHREXROTH)是专业从事数控技术的专业公司,我们为用户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并负责技术的调试和培训。 ym.zhu@boschrexrot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