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m左右探测出障碍物传感器系统选用

楼主(2005-02-28):
最近要做一套保护系统,需要在系统前5m左右探测出障碍物,输出能驱动220v交流继电器的信号,有什么抗干扰好的传感器么,最好有成套设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请详述工作过程。。。是行走的设备?

楼主:
是装在天车上,防止与正在工作的设备相撞,作用是当传感器发现前方有障碍物时自动停车,由于天车惯性,所以要求传感器能探测出5m左右的距离,谢谢!

网友B:
可以应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检测,我单位应用在行车防撞系统上,效果比较好。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这一应用中,关键是超声波的测量速度要快。 妙声力的提供了一种带双探头的超声波物位计是专业用于RTG防撞的。振华港机等国内很多单位都使用一种表来测量的。

楼主:
我已经查到妙声力的产品,不知道它是否输出能驱动继电器的电压

网友D:
天车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我这里有一种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天车防撞方面我们也做的比较多。相对于超声波,激光产品受环境影响较小,测程长,测量结果稳定。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可以对具体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jianguo.zhang@dimetix.com.cn 021-54489205

网友E:
双探头的超声波传感器 TURCK的CP40,声波发射角 60°,检测范围 :1m max. 1.8m 输出 :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 用于防撞。 是否输出能驱动继电器的电压???? 一般不能给继电器供电,不过可以将电源串接到到传感器的开关上在联接到继电器的线圈端子上,开关闭合就可以让继电器线圈形成回路,让继电器的触点开关动作。不知道你是否要实现这样的控制?可以来信联系:hawkjou@sina.com

网友F(2006-08-01):
我这里有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可以对具体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djmcjf@yahoo.com

网友G:
LU02款,可以直接驱动250VAC/5A,4个继电器可以设置为先减速再刹车,安全可靠!资料备索。

QQ:329360862/13370269729

图片如下

网友G:
探头
控制器

网友H(2006-09-05):
    我们有一种产品:型号:TCFH-3型,天车防撞报警器。原理是采用激光测距,输出4-20毫安模拟信号,检测距离0.5--20米任意设置,无源继电器接点常开、常闭20安输出。完全能够满足要求。由于采用激光技术,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可以免维护运行2年。如需要技术资料请给邮箱地址,我发资料给你。我的邮箱:TSTZS@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