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LON网是通(正常)的??

楼主(2005-02-28):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A设备(有LONWORKS网卡)和B设备(有LONWORKS网卡)通讯,我能否用类似ping命令来判断两个设备通讯是否正常?有没有其他方式来判断两个设备之间的通讯状态?谢谢了。另外,网卡是第三方的,又在里面烧点程序。他们说不能判断。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在北京的话,可免费提供现场支持。

网友B:
1、A设备(有LONWORKS网卡) B设备(有LONWORKS网卡)通讯 可是使用发service message 来测试。 a、打开来两方的网卡诊断程序(在控制面板里) b、一方进入通讯状态(comm)另一方发service message(service) c、观察状态。。。。 网卡是第三方的,又在里面烧点程序。 这个网卡是lonworks adpter?还是一个协议接口卡? 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