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校准红外线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5-02-28):
我买拉个红外线测量温度的传感器,用什么设备来校准这种传感器?谢谢

网友A(2005-06-14):
有黑体卖,不过顶您买20个红外了

网友B:
即使有炉子,还要有资格。单台标定去相关单位标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校准,严格的来说一定要有资质的单位或人员校准,一般厂家都是用黑体炉校。简单的方法可以用一个已知温度比较,或用一个好的传感器作比较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