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关于画面问题

楼主(2005-02-28):
求助:有关画面中水流如何实现?脚本如何编写阿?

网友A:
做几个相同的对象根据变量(变化范围1-4,自己设定)交替出现即可

网友B:
水流在那里流动?如果在水管里就好办了.但是必须明确水流由什么来控制,也就是在什么条件下流动,在什么条件下停.希望你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