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485总线的 数据通信问题

楼主(2005-02-28):
小弟用pc机与2台单片机通过485总线通信,单片机分别设地址为0,1。pc发送一次命令,接收一次数据,单独与其中一台单片机通信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2台单片机通过485总线同时连接到pc时出现以下问题:与0号单片机通信,正常;与1号单片机通信,无响应;再与0号单片机通信,无响应。如先与1号单片机通信,问题类似。不知何故?

楼主:
没有人能给出点建议吗?

网友A:
这个应该要查看你自己单片机的中断处理程式了!应该是0号单片机的响应影响了1号单片机的串口,然后与1号单片机通讯的命令也影响了0号的串口通讯!具体问题应该看源程式才知道 如果你钱多得烧的话可以买个网络协议分析仪,安捷伦的,什么都看得清楚! 建议:两个单片机地址最好设为1、2,因为地址0一般是作为广播发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