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交流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5-02-28):
最近用了一个交流接触器,用着用着就有火花产生,是一通电就很剧烈的那种,是不是这个接触器就不能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A:
是的 可能触头已经有损坏 更换吧

网友B:
是刚换新的就打火吗?还是用了很长时间了?若是刚换的建议检查一下负载.若是用时间长了,应该换了,或是换大一点电流的接触器.

网友C:
可能是负载的问题的!我碰到过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的, 如果是负载的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我的负载是4kw的蒸汽发生器

网友D:
测一下实际工作电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此数值(不少于120%):看一下你的控制电路是不是达不到线圈的额定电压。

网友E:
接触器额定电流选大吧,最好大一个等级。如果牌子不错,按楼上老兄的余量也不错

网友F(2005-05-15):
应该是过载吧!!

网友G:
如果负载没有问题,检查下灭弧罩,检查触点以及压力,检查铁心闭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