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气流干燥管中加装温湿度传感器如何选择

楼主(2005-02-28):
想在气流干燥管中加装温湿度传感器,尽量不破坏原流场,用来测量管中各高度的气流和物料的温湿度情况,请问该选择怎样的传感器

网友A:
什么样的管子?多粗?什么物料?说清楚,湿度范围?

网友B:
现场描述详细一点,以便于提供可行方案

网友C:
WSZ数字式温湿度变送器 1)WSZ-232/485将数字式温湿度信号直接转成RS-232/485信号,用户可直接与计算机相连 变送器安装在金属护套内,与传感器成为一个整体。 027-87663879 jdck@jdro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