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采集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5-02-28):
请问采用采集仪器采集热电偶温度,对热电耦进行了标定,标定温度计为0.1度精度,那么标定后热电偶的精度是否就可按0.1度来对待?

网友A:
不可以。由于标准器的误差,标定温度计(标准器)要高于被标热电偶的等级。

网友B:
同意,热电偶的精度是由厂家给出的,你用比厂家给出的精度要高的仪器来验证热电偶是否符合厂家给出的精度或者是设计要求达到的精度,而不能把你标定仪表的精度当作被标定的仪表的精度。

楼主:
那我的标定除了检验一下,并无实际意义?在学校里面,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制的热电偶(铜-康铜),之后用标准温度计进行标定。那么这种工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另外,厂家给出的出厂精度是如何给出的呢?是不是也是用标准器标的,还是根据热电偶等级确定的?

网友B:
那也不是,一般标定一块表的精度,需要比这块表的精度至少要高上一个等级的精度的标准表去标定。标定工作当然有意义,否则校验用的标准表就不用每年到国家的检验部门去重新标定了。 你们学校里面自制的热电偶,用标准温度计进行标定,当然还要标准用信号检测仪进行检测热电偶的毫伏值,对照标准对照表,与标准温度己进行对比。这里需要看两个值,一个是你的标准信号检测仪的精度是多少,第二个是标准温度计的精度是多少,好比一是0.001级,二是0.01级的,则它们能检测的精度只能是0.1级的了,如果你们做的热电偶的误差范围通过上述仪器鉴定能确定在0.1级精度范围内,那么这个热电偶就是0.1级的。它自身不能比检测仪表里面最低的仪表精度高,如果你认为它能达到0.01级的,那么你的标准温度计也要达到0.001级这个精度。不知道能明白些吗?说得不对之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