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有关PLC对传感信号的采集

楼主(2005-02-28):
现有如下问题:一温度信号,同时输入到2只PLC的端口,2台PLC同时对该信号进行采集和处理。且两台PLC之间不产生任何联系。请高人给予指点~~~~~万分感激~~~

楼主:
对上述情况,直接采用并联的形式,是否可行?如不可行,可采用别的什么方式来解决2台PLC同时采集一个信号的问题(不能采用2台PLC通讯的方式)?

网友A:
你好,做个两PLC的通讯不好吗? 这样数据一定准确又不需要其它附加设备。

网友B:
加一个1入2出的隔离安全栅,可以将信号无干扰的分配到2台PLC。 如有需求,可联系我: email:hawkjou@sina.com 022-83988148

楼主:
衷心感谢几位大大的帮助~~~~。

网友A:
老兄感谢没有用,你解决了吗?

网友C:
我用过电流型的,功率够的话,直接串连就行了。

网友D(2005-06-27):
上海怡贝有专门的1分2的信号转化器和安全栅,你可以去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