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求助金属离子浓度(低)测量传感器

楼主(2005-02-28):
请教各位大虾有无金属离子浓度(低)测量传感器,最好是能赖高温、赖高压的,知道的话给我推荐一下,拜托!!!!!!!!!!!!!!!

网友A:
还是加降温降压预处理装置吧!

网友B:
请问楼主,你那金属离子浓度是个什么概念,是否是金属粒子的浓度测量?如果是的话,我司有比较好的产品。

网友C:
请与我司联系: 杨建铎 020-82319695 1358037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