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电机能否自锁?

楼主(2005-02-28):
当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停止转动后,如果负载对电机轴有反向转矩,电机会不会因此转动? 也就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的定位控制中,到达指定位置后,电机能否自锁?这种自锁在断电情况下能否维持?它们的自锁机理大致是怎样的?

网友A:
步进电机在定位后有保持力矩,一般交流伺服则没有,断电以后,可以认为都没有。真有这样的需求,加电磁抱闸吧,断电后固定电机轴。

网友B:
伺服电机也是有的,只要定位后给电机一个锁零信号即可。

网友A:
to 金戈戈 您真的有把握?是什么伺服?

网友C:
我用的松下、三阳交流伺服也都是有的。 除非掉电。 如果没有的话,随便一个三轴平台高速运动时突然刹车,怎么停得住呢?

网友A:
普通的交流伺服是没有保持力矩的。也就是说,电机停止转动以后,如果负载对电机轴有反向转矩,电机必然会因此转动。只是随着运动的产生,伺服自己会产生力矩回复电机的位置。而回复速度,与伺服参数的调整有很大关系。比如,电机调得太软,就回回复得很慢,如果电机调得太硬,有可能产生震荡。 一般来说,交流伺服的所谓静止,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电机总是在轻微的晃动,只是当晃动的幅度足够小(编码器的1-5个分辨率以内),就可以认为是静止的。当有比较大的外力突然加在电机上,这个晃动的范围会突然加大,然后逐渐回复。震荡与响应速度,是在精密过程控制中使用交流伺服必须注意的问题。 步进电机在完全没有负载的时候,也有足够的电流,所以有一定保持转矩。不过,当外力大于保持转矩,导致电机轴的位置发生变化时,即使外力撤消,步进电机也不会回复到原来的位置,这就是步进电机使用中最大的麻烦——失步。

网友C:
老刘, 你的意思是说,伺服在通电静止时,是通过编码器反馈再自身调节的? 而非一直通有电流?

网友A:
伺服只要在工作,无论加速、稳速、减速还是静止,都在不断的通过编码器反馈进行调整。电流当然一直是有的,,但是,如果没有负载力矩的“静止”状态下,这个电流应该是非常小的。

网友D:
老刘说的对,步进电机有保持扭矩,保持扭矩略大于额定工作扭矩,伺服电机则没有,伺服电机定位是靠编码器反馈位置来调整的,如果掉电后仍要求有保持扭矩,如铣床的立轴,则只有用制动器,也叫抱闸。

网友E(2005-11-05):
to 刘岩利:我用的是56BYG系列的步进电机,请问能用电磁抱闸来使电机轴断电后固定吗?有没有关于电磁抱闸的资料?

网友A:
单独的电磁抱闸没有接触过,我见过的都是直接附在电机上的。

网友E:
那步进电机有带电磁抱闸的吗?还有什么方法能使步进电机断电后电机轴固定?

网友F:
我用的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在定位到后可以保持转矩,当然,掉电后要保持就得选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

网友G:
我接触的是AB的伺服!!我看好象有保持转矩的!!因为到原位后我~~在通电情况下我用手去转的!!转不动的!!可是没电的情况是能转的!!

网友A:
加这么多惊叹号干什么?说明您发言前不仔细看前面的帖子吗?

网友H:
IAI的机械手有力矩保持(力可调)和掉电保持功能.

网友I:
我赞同刘岩利的讲解

网友J:
 如过单对伺服说,那么各位所谈论的可是传说中神奇的"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K:
刘岩兄,我刚发了一个贴问直流无刷电机启动问题。
你的回帖启发了我,你提到的交流饲服中特性很硬会振荡,那直流
有没有这类问题呢?我的可是空载啊。

网友A:
苏州滴:
    不错,那果然就是传说中“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张恨虫:
    只要是闭环控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L:
TO:刘老师,
   我现在的问题和楼主相反,就是在上电后,怎能使电机解除激磁功能,以便手动凋试位置,伺服与步进都有这要求.!!
   我刚入这一行,请刘老师指教.

网友A:
伺服与步进都有“脱机-使能”信号,一般在接线图上标注为“脱机”、“使能”、“FREE”、“SEVER-ON”。通过这个信号可以使电机“放松”。

网友M:
本人虽学自动化专业,但对于工控来说是绝对的新手!
看你们在论坛上“表演”让我佩服的很,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麻烦各位前辈。同时向刘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圆织机通常使用什么电机?那种调速方法更适合用于圆织机?有那些了优点?多谢了。

网友L:
多谢刘老师,但我用的是二手的,现手头上有一为:五相的CSD5814N-P.
及松下的MSDO43A1XF的伺服,请刘老师指教是哪根线,我以前用都不要求有"脱机"功能的,现在要用啊!求求您啦.

网友A:
MSDO43A1XF驱动器上控制信号的接口是多少线的?50线、36线?

网友L:
多谢刘老师!36线的.

网友L:
另外,想请教刘老师,这种电机的Z相脉冲信号如何找?是第几脚?

网友A:
1    OZ+    编码器Z相输出    19    OA+    编码器A相输出
2    OZ-        20    OA-
3    GND        21    OB+    编码器B相输出
4    CZ    Z相集电极开路输出    22    OB-
5    PULS+    脉冲输入    23    RX+
6    PULS-        24    RX-
7    SIGN+    方向输入    25    COIN    位置到达
8    SIGN-        26    ALM    伺服报警
9    INH    与COM-连接-禁止脉冲输入    27    S-RDY    伺服准备好
10    ZEROSPO    ON-    28    COM-    0V
11    COM+    VCC +12-24V    29    CWL    与COM-断开-CW驱动禁止
12    SRV-ON    与COM-连接-伺服使能    30    CCWL    与COM-断开-CCW驱动禁止
13    CL    与COM-连接-置零    31    A-CLR    与COM-连接-报警清除
14    SPR/SPL    速度/转矩指令输入    32    C-MODE    与COM-断开-选第二控制方式
15    GND        33    CWTL    CW转矩限制输入0V~-10V
16    SP    速度输出    34    CCWTL/TRQR    CCW转矩限制输入0V~+10V
17    GND        35    GND
18    FG        36    IM    转矩输出
大概是对的,不敢绝对保证。

网友L:
非常感谢刘老师!!!!

网友N:
本人对伺服电机是否有自锁功能不太了解,但是就步进电机而言,现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有停止电流调节(电位器)功能。它通常在脉冲停止输入驱动器一定时间(零点几秒)后起作用,其调节范围可能为运行电流的80%左右。停止时如需手动调节电机的位置可用FREE功能端切断励磁电流。

网友O:
还是加电磁刹车(常闭)比较稳妥.日本OGURA就有很多种类,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网友P(2009-04-05):
刘老师在吗?/

网友Q:
我确定的是看到三菱交流伺服电机,具有断电锁轴的功能。

网友R:
伺服电机断电锁轴靠的是电磁制动器,三菱也不例外,另外千万不要把动态制动当作锁轴,低速下是断然锁不了轴的!

网友A:
刘老师在吗?/

基本上每天都在一会儿,但不一定是什么时间,偶尔也有整天不在的时候,最长的一次好象是连续三天不在吧.

网友S(2009-06-09):
引用 网友E:
关于to 网友A:我用的是56BYG系列的步进电机,请问能用电磁抱闸来使电机轴断电后固定吗?有没有关于电磁抱闸的资料?

当然可以,直流电磁离合器就可。

网友T:
好高深啊 看不懂 多学习学习

网友U(2009-07-30):
我有步进电机加抱闸的资料,可以联系xugucheng002@sina.com

网友V(2009-11-18):
我在使用步进电机时遇到一个问题:在通电后步进电机不能自锁,是什么原因?步进电机的ENA和ENB端子有什么用?

网友A:
在通电后步进电机不能自锁,是什么原因?

您确认电机通电了?还是驱动器通电了?如果电机通电了还不能锁住,要么是电流太小,要么是电机坏了.

步进电机的ENA和ENB端子有什么用?
不是什么电机都有这两个端子的,建议您看电机的说明书.

网友:
理论上说, 伺服电机如果编码器分辨率很高的情况下, 达到额定扭矩输出的脉冲偏差只有几十个脉冲, 精度完全满足了

步进如果很好的话, 就不会发展出永磁同步电机伺服了。

如果伺服达不到你的要求, 很有可能是你选的伺服太烂了, 不考虑价格的话, 选西门子等欧美伺服吧, 绝对会满足你的要求。

同时也说明,有的伺服的确做的太烂了

网友W(2009-12-27):
您好   请问混合式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和静转矩是相同的概念吗?步进电机的“自锁”功能是指电机通电后所用的保持转矩所产生的?谢谢

网友W:
当步进电机停止转动后,如果负载对电机轴有反向转矩,电机会不会因此转动?  也就是步进电机的定位控制中,到达指定位置后,电机能否自锁?这种自锁在断电情况下能否维持?它们的自锁机理大致是怎样的?

网友A:
您好 请问混合式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和静转矩是相同的概念吗?

是啊

当步进电机停止转动后,如果负载对电机轴有反向转矩,电机会不会因此转动?

开你怎么理解"转动"了,确实会动一点,但是力量不太大的话,是可以忽略的

这种自锁在断电情况下能否维持?

断电以后,基本就没有多大力量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E:
关于那步进电机有带电磁抱闸的吗?还有什么方法能使步进电机断电后电机轴固定?

白格拉的步进电机可以加编码器 ,和 制动器。

网友Y:
= =!你们让我们的2位前辈回答这些低端问题,太过分了。

网友Z:
补充: 交流伺服电机(不带机械抱闸的)在上电且servo-on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驱动器内部有一个0位置指令在起作用,具体的说,这个时候位置环的给定是0,也就是电机不旋转,所以如果有外力矩给电机施加力矩,那么电机会有反力矩起作用抵抗它,从而就有看似锁定位置的现象.

网友AA:
        伺服电机当然有自锁功能。前提是用伺服控制器。如果你要求掉电以后还可以自锁,那就选有报闸的伺服电机。

网友AB(2011-05-15):
请问一般的低速异步电机可不可以实现正转一个角度 反转一个角度 并且转到一个角度后可以实现自锁 请高人指点 本人外行

网友AC(2018-06-02):
上海枫信专业生产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