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用变频器后,电机发热怎么办???

楼主(2005-03-01):
我们最近改造了几台45KW的抽油机电机,调速的同时,电机转速是降低了不少,可电机风扇转速的降低,势必影响电机的散热量。求教各位大哥:怎样才能让电机保持在额定的温升内!!!!!!怎样让我们度过将要来临的炎热夏季!!!!先谢谢各位哥哥了!!!!!

网友A:
可以强制风冷,电机风扇不能用变频出来的电源了,另加工频电源,怎样?

楼主:
谢谢一楼的哥哥,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还要其它办法的话只能换电机了,有专门的变频电机,它的散热风机是另外接工频电源的。 另外,使用变频器要考虑电机铁芯的磁饱和度,如果铁芯过度饱和也会引起发热

网友C:
变频器参数(载波频率)是多少?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下 现在运行频率是多少?

网友D:
本人是菜鸟,这个也感兴趣,请教。

网友E:
xiexiexie的办法简单有效,成本也不高,用轴流风扇。

网友F:
如果发热严重:1、调一下载波频率。2、换台大电机。3、外加风扇强制风冷。

网友G:
如果发热严重: 1、调一下载波频率。 2、换台大电机。 3、外加风扇强制风冷。 4、电机风扇用独立工频电源。

网友H:
抽油机的电机与普通电机是不同的,应该考虑到抽油机做功将一部分能量反馈至电网的情况。

网友I:
你是在哪个油田做的?一般来说不用采取措施也能挺住.另外你如果用普通V/F变频器,不要为了突出节能效果而把下限频率设置的过低.

网友J: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在电机后面的散热空加一台风机,我以前用小电机的时候用过,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用,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哥哥,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谢谢

楼主:
我们安装的变频器调节抽油机的上下行速度,上行35HZ、下行20HZ。参数:上限频率60HZ,下限频率10HZ(此设定值是否低于20既可?对电机功率来说,有没有一个经验值呀?),载波频率按出厂值(要调高的话,多少合适呀?)。 各位哥哥:还有什么经验请一定要告诉我呀! 再次谢谢各位了!!!!

楼主:
加装风扇,架不住老百姓“拿”啊。换电机来说,不太好办,安装设备的抽油机都是老井,让人家换大电机不好说。 TO:易控微网 抽油机做的功,利用什么装置把它反馈回去呀?变频器本身不会反吧?我们只用制动单元将这部分功消耗掉了。

网友:
运行的频率太低了,调整一下

网友K:
可电话联系:05356395279

网友I:
哈哈,兄弟,你这参数的选法会让你在油田现场焦头烂额的!

楼主:
to:巨龙 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参数,我涉及这行时间不长,还望您能指点指点!QQ:383727008 有时间常联系! 另外,还有在油田做变频的朋友吗?希望能和您们常交流交流!

网友L:
一方面考虑参数设置,另一方面,我想还是从加工频风机入手,可以在风机外面加壳体,或加一些保护措施,防止老百姓拿。相比较而言,这方面还是易于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