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EasyView500中添加关于集体的位图时,如何使字体没有背景

楼主(2005-03-01):
大家好,小弟我又来讨扰了。 呵呵,我好象习惯了问些小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见怪。我在用EasyView500做组态画面时,要添加一些字体。可字体的背景颜色不知该怎么设置为透明色,望各位仁兄指点。 还有时间是怎么引入的,小键盘是如何引入的。

网友A:
http://www.mcgs.com.cn/

网友:
第一个问题看不明白, 添加文字的时候,字体背景本身不就是透明的吗? 第二个问题: 时间 可以使用数值显示/设置object 地址是RW60006-RW60000,分别代表星期,年月日,时分秒。 第三:傻瓜方法是,新建一个projcet,做一个数值输入按键,在目标地址(trigger address)输入“ 9000” 。 然后离线模拟,一按下这个按键,就有键盘弹出。

楼主:
谢谢Kori兄了,真的谢谢你帮我了大忙了。 我的QQ号是94202457,希望能和你探讨有关工控方面的话题,同时也真挚的希望你能教我一些东西,我是个新人。谢谢你了。

网友:
mrfat1982: 很高兴可以帮到你。 我很少上Q,mailto mmmway@126(dot)com

网友B:
WEIN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人机界面 MT510L:10.4寸TFT显示屏,分辨率:640*480,4灰度显示屏; MT510T:10.4寸TFT显示屏,分辨率:640*480,256色; MT510S:10.4寸DSTN显示屏,分辨率:640*480,256色; MT509M: 9.4寸DSTN显示屏,分辨率:640*480,4灰度显示屏 MT508S:7.7寸DSTN显示屏,分辨率:640*480,256色; MT506S:5.7寸STN显示屏,分辨率:320*240,256色; MT506L:5.7寸STN显示屏,分辨率:320*240,4灰度显示屏; MD204L: 3.7寸STN 液晶屏,分辨率:192*84, 单色 WEIN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人机界面的特点: 功能强大的32位RISC 133MHz CPU,支持256色真彩显示与敏捷的反应速度; 可与几乎所有的PLC兼容; 工业级人机界面,防护等级IP65; 独特的多视窗操作功能,大大增加可显示信息量; 创新的在线模拟功能,大大节省工程时间;功能强大的中文编辑软件,使你轻松完成复杂的人机界面设计;具有手写留言板功能,具有实现三级用户口令保护的功能;具有标准内置的RTC和配方功能,支持一机多屏和一屏多机的系统连接;双通讯口和独立的打印接口(MT506产品不支持打印接口);可为OEM用户的专用控制器开发专门的通讯协议驱动。 jtx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