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pci-1713怎样实现双缓冲采集阿??????

楼主(2005-03-01):
请问如果用pci-1713怎样实现双缓冲采集阿??????

网友A:
PCI-1713只有最大100K的采样频率,为什么一定要用双缓冲采集模式呢?板载FIFO有4K,FIFO才满要40MS的时间,这段时间应该够你处理数据了吧.

楼主:
问题是我们项目的要求是1ms取一次数据阿,所以想问下如何实现双缓冲采集

网友B(2009-03-13):
windows 下如何精确到1ms呢?采集可以很快,取数就不用了吧?

欢迎了解北京科瑞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同类数据采集卡 KPCI-1813  地址:http://www.krxgk.com/product_detail2.asp?id=117

及KPCI-1813A 低成本光隔高速数据采集卡,http://www.krxgk.com/product_detail2.asp?id=151

010-51650651-806 李小姐  QQ:39676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