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传感器测液位温漂问题!!!

楼主(2005-03-01):
小弟不才,有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决。 我有客户用不锈钢隔离压力传感器测液位,测量10米水柱,在30度加温到60度,有18CM的偏差,但规格上说温补在-20~85度,量程温度误差:+-0.75%,我想知道是产品不行,还是使用过程中有不当的地方。

网友A:
“规格上说温补在-20~85度”指传感器自身误差的补偿,水柱在不同温度下体积、密度、压力的变化不属补偿范围。 大家说说看??

楼主:
对周公说:水柱在温度的变化下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能够告诉我相关的公式吗?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有办法补救吗?

网友B:
P=密度*G*H ,密度不会改变,只有变成气相或者是固相才会发生密度变化,G重力加速度不会变化,所以只有在P压力变化时,会引起H高度变化,温度对水柱的影响应该是不存在的,我怀疑是传感器可能有误差,不知道精度是多少,现在看有1.8级的精度,是不是满足传感器表明的精度范围内?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A:
这个测量的误差主要在:压力传感器测量的是密度即重量、压强,而液位是以高度来定义的。同样一斤重量的液体、相同截面的容器,油比水的液面高。水柱在温度的变化下有密度变化,变轻了,而压力传感器测到同样压力需要较高的液面,基本可以确定‘18CM的偏差’是变高的,请楼主验证一下。   壶灌的太满水没有沸之前也会溢出来,证明液态也会发生密度变化。“水柱在温度的变化下”的变化具体数值请查水的热膨胀系数,我手头手册没有查到。   补救办法:1. 在仪表显示的值中加温度修正;2. 换直接测量液位的仪表。

楼主:
谢谢两位高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