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压力控制如何选择智能控制器

楼主(2005-03-01):
请教各位自控高手:锅炉低压缸的蒸汽压力是供暖用的,它是用调节阀,及压力变送控制的,我想问如果用室外的温度来控制它的压力可以吗?该如何选择智能控制器? xjxjt@126.com

网友A:
可以。调节阀如果是 4-20mA 输入,选 AI-708 X;如果是位式输入,选 AI-808 。 注意限压,防止管道过压。

网友B:
最好可用XMPA7000系列双回路串级控制可编程调节器,温度做主控制输入,压力做付回路输入,输出可以是4-20电流或电机正反转信号可直接驱动调节阀电机.

网友C:
可用日本山武公司的SDC40B多回路输入,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
谢谢周公,太湖浪子,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