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输出点寿命?

楼主(2005-03-01):
我有一控制系统,有110路数字量输出,分成10组(行),每组11路(列),采用矩阵式控制,每次只有一路输出,输出为脉冲信号,脉冲宽度约为0.5秒,脉冲间隔约10秒,则PLC有11路输出点循环输出此脉冲信号,不知S7-200PLC输出点寿命能否满足此要求?采用哪种输出形式(继电器或晶体管)的PLC好些? 谢谢指点!

网友A:
采用晶体管输出

楼主:
请问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吗?是否需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2008-11-24):
我想知道楼上大侠的10组(行),每组11路(列)输出程序,请发到p705@sina.com.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吗?是否需加续流二极管?

可以直接驱动。但为了其寿命考虑,原则上需要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