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整流变压器二次直流电压电流不变,一次交流电流升高一倍,什么原因?

楼主(2005-03-01):
镀铜用整流器,采用双向可控硅调节变压器一次电压,二次侧为中间抽头三相零式全波二极管整流电路,正常时一次电流66A,直流侧12V、2300A。故障时直流数据不变,一次三相电流长到130A,同电源母线其他整流器未见明显异常。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一次三相电流长到130A,是三相均检查过了吗?还是其中一相的电流?如果变压器无问题,建议用示波器或其他方法检查一下三只可控硅的导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