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我的Intouch 卸载出错后,不能在此安装

楼主(2005-03-01):
我的电脑在安装了wonderware 的intouch 后我把它卸载后,我重新安装结果软件提示出错,再也不能重装了,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重新安装,谢谢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可能出了问题,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B:
从注册表中删除. 就行了.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否也安装了IO SERVER,如果INTOUCH和IO SERVER卸载顺序不对,也会导致无法重装的问题:(只能重装操作系统 赖赖 的方法不知道如何?若好,支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