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询价

楼主(2005-03-01):
有一个定长切割的项目,伺服电机通过减速器减速后带动送料滚筒,此滚筒惯量较大,我现在想请教大家同样功率的电机用小惯量的好还是中惯量的好,电机准备用1kw,因为原来的交流变频电机为0.75kw,还有此滚筒的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的计算方法,还有我需要选一个速比是1:25的减速器,因为定位精度要求不高,所以请大家推荐一款2krmb以下的减速器。

网友A:
台湾产的减速机一般就在2000左右。电机的选择要看你的速度要求,如果速度可以满足的话当然用中惯的,扭矩大啊;至于怎么换算惯量,我也不知加减速机后如何计算。

网友B:
给你推荐伦茨伺服控制器和伦茨伺服减速电机,但价格稍高,你期待价格多少?

网友C:
给你推荐KEB(科比)伺服控制器和KEB伺服减速电机,质量性能和伦茨一样,价格也不比伦茨高!

网友D:
台湾VGM的减速机能满足你的要求.而且质量方面还是可以的. 如果选取伺服电机中惯量1KW通过减速器减速后带动送料滚筒速度方面能响应过来当然首选中惯量. 惯量换算跟速度的快慢/负载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E:
电机如何选要看您的工作要求,这样,你发一个邮件给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我帮你计算,需要具体滚筒重量,直径,长度,空心还是实体的,机械结构是什么样的,有传送带吗等等?如果准确计算转动惯量,上面的数据是必须的,或者把计算公式给您,您自己计算,将转动惯量乘减速比平方,在同伺服电机提供的转动惯量比较,一般不要超过8倍就可以,减速机选德国EISELE的比较好,性能好,稳定。价格是目前可以使用的几个进口品牌里最低的,不过陪750W电机2级减速比的2K应该下不来。

楼主:
请各位报价 zhao771@tom.com 1kw伺服中惯量,整套(包括插件,电缆等附件)还有减速器。谢谢

楼主:
日系或欧系列,台湾的也可以

网友F:
WWW.PARVEX.COM,我公司是法国PARVEX伺服系统中国总代理,在我公司的成功案例中有专门关于飞剪系统的实例及调试过程的描述.

网友G:
看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可市场上低精度2K以下的减速机蛮难找的,武汉行星减速机厂产的应该会差不多价格吧。

楼主(2007-04-15):
用了vgm的和武汉行星减速机厂,2k多,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