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跟随外部编码器的飞剪问题

楼主(2005-03-01):
连续切纸系统 切刀为伺服驱动(AB U3K) 牵引为变频(AB PF700),AC电机端装增量式编码器9000线 将编码器接入伺服驱动器,伺服跟随编码器信号运行 误差超过1mm,该问题在启动,加速,匀速,减速时无规律的出现 是不是这种控制方式不行,还是某个地方有问题? 希望各位高手给予点拨. 谢谢!

网友A:
这种工作方式,就不要指望精度了。如果你牵引速度在每分100米以上,误差一毫米不算多。 另外,检查一下牵引有没有打滑、速度是不是稳定。刀头负载动平衡怎么样。

网友B:
我有一款单轴CNC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成本要增加4000多,不过,可以省掉人机界面,自带I/O,不过点位不多。如果有兴趣,可以告诉我您的邮箱,我先发一份资料给您看看。

网友C:
你可考虑采用全闭环方式.也就是在旋转刀上安一编码器(正常情况下,你电机轴要通过减速机构到旋转刀).如果纸薄(例如牛皮纸),旋转刀轴速度可与主轴速度成比例关系(不用同步),这样就避免了加减速造成的误差扩大. 当然,如果你切的是厚纸(例如瓦楞纸),在剪时刻速度同步是必须的. 我半年前在一客户那里实验成了切牛皮纸精度在0.1毫米内(速度高于100米/分) 如需进一步讨论,可EMAIL与我联系.

网友A:
两位果然都出现了。 如果线速度高于100米/分,在不使用专门的同步控制器的情况下,做到0.1真的很厉害了。个人经验,一般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裁切长度都可以在0.2以内,但是总会出现一两张误差比较大的。

网友D(2005-11-07):
我这两年常常做这种系统。一般的国内厂家要求到正负0.5mm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要多高精度?

这个误差一方面是机械产生的,我的经验可能占了一半还多,另一方面是伺服做位置控制时,你可能没有去控制脉冲偏差的跳动。

花钱买专用的同步控制器做闭环是最好了。没钱可以试试:把牵引的速度信号并一路到伺服做速度前馈。这样脉冲偏差会小很多。

我很少来看贴,欢迎进一步讨论,请联系 xtd2006@5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