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范围的含义

楼主(2005-03-01):
例如调速范围1:1000,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望大虾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频率 1至1000HZ 吧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 范围是指恒转矩范围内,变频器可以确保达到宣称的性能指标的速度范围。

楼主:
哦,知道了,就是1r/m-1000r/m是吧? 多谢!

网友C:
理论上变频器的输出为1---400赫兹,那是理想情况,在空载下的确能达到上述指标,但是在有负荷的情况下,普通变频器最低工作在18赫兹左右,再往下就要发生过流保护。

网友D(2005-05-10):
调速范围,通俗说就是指能保证“额定运行状态”下的最大允许频率范围。通常电机运行速度总有一个上限,所以这个调速范围更多是强调低频特性。比如一台电机按照50Hz设计,如果控制器能够保证0.05Hz都满转矩,那么可以说调速范围是1:1000了。但通常采用V/f控制的变频器,虽然能够运行在0.05Hz,但力矩很差了。所以也就达不到1:1000这么宽的调速范围。

网友E:
同意blueslover的观点。

网友F:
明白了,谢谢blueslover。 但是像某些变频器,比如KEB的变频器,在0Hz的时候都可以保证满力矩,甚至1.5倍额定力矩,2倍额定力矩,那他的调速范围又是多少呢???

网友G:
楼上:“在0Hz的时候都可以保证满力矩”一般指短时间内或者启动转矩情况,不能归结到速度比中,blueslover说的基本正确!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变频器用途不一样,会设计一下不同功能

网友B:
不光是转矩,还要考虑其他的指标。

网友I:
又学了一点,谢谢了

网友J:
精彩,真精彩!

网友K:
调速范围是变频器的一个重要指标,简单来讲,就是最大速度与最小速度之。其实无PG反馈矢量控制的1:100基本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K:
调速范围是变频器的一个重要指标,简单来讲,就是最大速度与最小速度之比。其实无PG反馈矢量控制的1:100基本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L:
对不起,我很菜哦!调速范围的这个"速"指什么?我们没学过变频器,却做了相关实验.难为死人了

网友M(2005-06-09):
那西门子的变频器上说的输出频率为1~650HZ 算是调速范围吗?

网友N:
频率高了,速度也快了,应该算是的把。

网友O:
调速范围的概念: 生产机械要求电动机提供的最高转速nmax 和最低转速nmin之比叫做调速范围,用字母D 表示,即 D=nmax/nmin 其中,nmax和nmin一般都指电动机额定负载时的最高和最低转速,对于少数负载很轻的机械,例如精密磨床,也可用实际负载时的最高和最低转速。

网友P:
采用闭环可以提高调速范围。

网友Q:
讲的好...又学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