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 DCS给定很反馈不一致怎么解决

楼主(2005-03-01):
我们发现我的DCS的给定和反馈不一致,如:给定是5HZ但变频器显示8HZ现场的转速也是8HZ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DCS出来的给定信号是4-20mA吧,丹佛斯的出厂值电流设定是0-20mA你可以把315最小标设定为4,另外也与205最大参考值有关系,同样是10mA的给定信号,205设为60或50那么变频器运行的频率前者比后者大,把你的要求说说,好具体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