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使能后,为什么推它它不动呢

楼主(2005-03-01):
是有机械抱闸,还是因为它是同步电机(那也有异步伺服啊).请大家-告诉我答案啊

网友A:
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激磁了,所以动不了 另外有没有机械抱闸,因马达不同,激磁后即使打开抱闸也是很难推动的。

网友B:
使能后,任何外力改变电机轴位置,都会引起编码器反馈,电机会立刻做出反映,保持原位置不变,不是不能动,如果您将刚性调整的很小,一样能动,只不过,他始终会有一个力向原来的位置靠拢,如果不能回到原来位置,则会报警,负载过大(或扭矩过大)

楼主:
您说的将刚性调整的很小,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这样试一试,应该去调哪个参数啊

网友B:
你怎么不问你的供货商?他们应该对你做技术支持呀。

网友B:
有人对我让客户问供应商有意见,撤回上面的回答,其实你既然买他的东西,他当然应该对你做服务,如果他不能提供服务,就应该换供应商。 决定伺服电机刚性的参数,各个品牌的伺服电机具体参数是不一样的,以安川伺服为例,主要有Pn100,速度环增益,Pn101,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Pn102,位置环增益 将Pn100减小,Pn101增大,Pn102减小,伺服刚性变小,伺服轴可以转动,不过手松开以后,轴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也就是编码器的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