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94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3-02):
一个很菜鸟的问题,我买了一台新笔记本,没有串口,通过USB转接后可以直接和FX-PLC通讯,但是却不能和F940触摸屏通讯,错误信息是“总和不匹配”,哪位大哥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试过经usb to 232 来连接PLC,always通讯中断,可能是USB转接口的问题吧? PS,我的手机用串口是可以连接gprs上网的,但经过usb to 232之后就不行,最后换了个usb转接口就OK了(我的是notebook,没有串口)不知道楼主是否这个原因??

楼主:
KOEI,能详细说一下吗,换了一个USB转接就好了,能告诉我你是用的哪种牌子型号的转接器,很急,不然没法用笔记本调试。谢了。

网友A:
以上我说的两个转接口是无牌货。其实我的意思是:USB->RS232不见得所有工控软件都可以正常通讯的。需要你自己去测试你的软件啦。闲话:在深圳见过有一台samsung的新型号Notebook,竟然有com口! 推荐各位工控朋友使用有com口的Notebook呵呵。。

楼主:
HOHO~我刚买的是个12.1"的小笔记本,就是想出差时轻便一点,带COM的一般都是又厚又重的,看来还是自己去找一下转接口了,谢了KOEI。

网友(2006-10-09):
各位大哥好!我是初学这行的没办法生活所逼所以进了这行。我遇到的问题跟楼主的一样也是接不上晕死了~~有好点的解决办法吗?哎好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