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S问题请教

楼主(2005-03-02):
各位高手: 本人编写了一个类似于LNS DDE SERVER的LNS程序(LNS APP DEV KIT + LNS SP8 + DELPHI5),在双绞线上使用没有什么问题(使用查询的方法,查询间隔为1秒)。 但是放到电力线上却是速度很慢(慢的时候大概15秒才有更新)。但是使用本人的直接网卡读写的程序,速度与双绞线基本一致。是否需要在LNS中设置某些选项呢?请高手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A:
可用LPA-USBP电力线协议分析仪对电力线信道进行诊断。

网友B:
刷新比较慢的原因是什么?要搞清楚。 1、应用节点的应用程序又没有什么问题。 2、信道的通讯质量 3、本人的直接网卡读写的程序??lonmanager api 还是什么?? lns里面的信道就是一个设置参数 改变了对其他部分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 1首先,本人实验所采用的信道是网络和供电部分分离的,应该说干扰不算大。 2 应用节点之间没有通讯。 3 本人采用的直接网卡操作类似于串口的读写,它的机制和LNS中的POLL方法完全一致。 在双绞线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速度上),但是电力线上时LNS程序则慢很多(相同网络条件下)。 还请前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