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中间回路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05-03-02):
我公司有两台6SE7031-8EF60和6SE7021-2ED61变频器于1999年购入,已放置5年,按说明书,需对中间回路电容充电,不充电有何危害?市场是否有现成充电器出售?购买地点何处?型号? 谢谢!!

网友A:
“在长期不通电的情形下,电解液容易与氧化铝形成化学反应,造成开机或通电时形成爆炸的现象。” 充电非常简单,将变频器接到交流电源即可。为防止充电电流太大,可用调压器逐步加压。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用调压器是调节变频器的输入交流电源还是电容直流电源?

网友A:
都可以。变频器本身有整流桥。别接错线就好。用交流接交流输入端子,用直流就接+-端子。

网友B(2008-03-10):
你好,6SE7031的说明书可以传我一份吗?

网友B:
我的liudehailantian@tom.com  谢谢

网友C(2009-05-24):
直接接入380V不用启动变频器吗?控制回路也不需要送电吗?

网友D(2009-09-20):
变频器在长期不通电的情形下,电解液容易与氧化铝形成化学反应,造成开机或通电时形成爆炸的现象。所以不用的变频器每半年必须通电一次,通电方法采用可调三相交流电从低电压向高电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