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控箱的电路设计

楼主(2005-03-02):
大家好,我是去年毕业机械自动化的学生,绝对的新手,现有一些关于电气设计方面的问题,寻求各位大师的帮助。老板要我设计一台制冷设备的电器控制。主要有3台380V,50HZ,33.4kw的电动机,用来驱动制冷压缩机;以及4台380V,50HZ,4KW的风机;一台380V,50HZ,22KW的压缩泵电动机,和一台380V,50HZ,0.37KW的水泵。现有以下问题: 1,是否应当使用自动空气开关?因该选择多大的开关? 2,主电路中各台电机是否都应安装熔断器?各台熔断器因选择多大的规格? 3,33.4KW和22KW的电机是否应当安装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因选择多大的? 4,33.4KW和22KW的电机是否应当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工艺中3台33.4KW的电机要同时启动)还有就从星型启动到三角启动需要多长的延时?从3角倒正常的运行是否也需要延时?要延时多久?以及3角接触器,星接触器因选择多大的? 5,如何做到个电机的相序保护?

网友A:
哇...... 晕那! 毕业机械自动化的学生?老弟建议你找找初中物理书看看,你在查电机型号的时候应该有额定工作电流的,通过几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知道该用多大的空开了,自动空气开关好一点.用熔断器,就不要空开了,用熔断器的话~~~熔断电流选工作电流的6~7倍.热继电器要,看电机电流配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不要了,要自偶减压启动式的.比较省事.延时10~20s.接触器选50~100A的拉.相序保护????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小弟还有以下的问题寻求各位大虾的帮助。 1,因为电机是制冷工程师选的,他只给了我电机功率,没有额定的电流。如果以380V,50HZ,33.4kw的电动机为例,它的额定电流是不是等于33400w/380v =88A ? 那该电机的熔断器应该选多大的? 2,另外我刚刚拿到施耐德的样本,他们的接触器是不是都是按照电机的额定功率选型? 3,壳式断路器是不是就是空气开关? 4,大体的电路是不是应该这样: 380V-总的空气开关-1号电机空气开关-1号电机接触器-1号电机-热继电器

网友B:
一般电流按额定功率的两倍来估计,一般不用算的。用热继就不用熔断器了,壳式断路器就是空气开关,380V-总的空气开关-1号电机空气开关-1号电机接触器-热继电器-1号电机,别忘了接地。

楼主:
太谢谢你的帮助了! 1,那1号电机(380V,50HZ,33.4kw)的空气开关应该选择70A左右的空气开关咯? 2,那总的机组功率为140kw左右,是不是总的空气开关选择300a的?

网友C:
再向上选一级

楼主:
to: clxsmart: 施耐德的塑壳断路器好像最大只有250A,我刚刚差了样本 另外有上海的施耐德一级代理吗? 还有一个问题,这台设备会出口美国,他们的电网是460v/60hz的,如何解决?

网友B:
整流-逆变

网友C:
换400A,不一定要SCHNEIDER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1,在总电路上,我订了400A的空气开关,我想问一下是否有必要再接400A的断路器?我问了厂里的电工,有的回答要装,有的回答不要。 2,对于33。3kw的电机,我采用75A的空开,并不再接断路器了,是否有问题?如何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 3,对于4kw的电机,我选用15A的空开,直接启动,交流接触器选择9A的,是否有问题?是否还有必要安装热继电器?

网友C:
400A的断路器可以不要了,下面的装热继电器,

网友D:
关于电机的保护请上网下载资料: www.econtrolnet.com 咨询电话:010-68703353

网友E:
建议你用一台通用变频器.......大小电机通通搞定,又安全又省电

网友F(2005-04-04):
老兄,老板是不是用错人了?

网友G:
兄弟,你好 不知道你还有疑问没有? 还有疑问的话问我,我也是搞这个的 zxbaiyl@163.com

网友H(2011-07-29):
压缩机电机最好用电动机保护器进行保护,相序保护用相序电压保护器保护就可以了,正鸿科技有限公司这两类产品都有,产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