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编码器接线图

楼主(2005-03-02):
请问哪位有三菱伺服电机所带编码器的接线图:MDS-B-SP-185,MDS-B-V1-35,MDS-B-V1-45.

网友A(2009-04-21):
我也在找你要什么型号的

网友B:
一般像这种配在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是不可能找到接线图的!这没用,查查伺服电机的手册看看,或者看看你的编码器输出线有多少根,一般是3根(或6根)ABZ信号线(+A,-AA,+B,-B,+Z,-Z)、3根(或6根)UVW信号线,两根电源线1根屏蔽线。如果多于这些,有可能是绝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