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让伺服系统做到定位?

楼主(2005-03-02):
伺服系统怎么样才能做到定位功能呢?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做定长吗?还是有外部 传感器控制?

网友A:
PLC可以控制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将伺服控制器接到普通三相电机会怎么样啊?

网友B:
伺服控制器也可以控制实现定位,不需要PLC

网友C:
伺服就是用来定位的,可定长,也可以不定,看你的需要了,建议你看点书,了解一下

网友B:
伺服不一定是定位的,也不一定是定长的,看现场要求,你看的书太多了

网友D:
是看的书太多了,伺服是搞服务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伺服系统的定位比较复杂,牵扯到系统控制甚至联动,一般的来说是有传感器,如何实现还得看系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