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工控机的通讯

楼主(2005-03-02):
小弟学习西门子的自控系统不长,手上又缺少西门子方面的资料,第一次做项目就碰到束手无策的问题.   情况如下:系统配置为CPU313C-2DP,研华工控机带CP5611卡和触摸屏TP170A.CPU313C-2DP有2个接口,分别是DP口和MPI口.DP口通过PROFIBUS-DP通讯连接工控机的CP5611卡口,MPI口连接TP170A的1F1B口.问题出在PROFIBUS-DP通讯始终通讯不上.不知道哪位大虾告知这个系统网络注意事项,小弟不胜感激!西门子PROFIBUS接头的接法有什么讲究吗,总端电阻的开关是开还是关,PG/PC的地址该怎么设? wzhh_801108@yhoo.com.cn qq:27707523

网友A:
好象S7的CPU应该选中应用MPI或是其他通讯方式 终端电阻的开关在说明书上就有讲如何设定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可以帮你,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终端电阻开关是第一站和最后一站开,中间站都是关

网友C(2007-03-02):
我接触工控机的时间很短,又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对工控机与plc之间通讯,工控机组态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各位师付多加指点。

网友D:
 如果只是DP网络不通,那很简单.因为DP网络组太非常简单.
1.检查你的硬件组太是否正确.分配地址设定是否一致.
2.你的网络接头接线是A1,B1进.A2B2出.终端电阻开关是第一站和最后一站ON,中间站都是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