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能配AD吗

楼主(2005-03-02):
我原来用三菱PLC FX1S,现在从成本考虑想改成台达,不知道,台达的能不能配AD数模转换模块,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完全可以.台达通过其扩展连接口可以扩展连接DI/DO(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AI/AO(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PI/PO(脉冲输入输出模块),NI/NO(数值输入输出)扩展模块.EH,SS/SA/SX/SC机种都有对应的扩展AI/AO模块,可以实现电压,电流,温度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