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想建立一个简单的温湿度控制网

楼主(2005-03-02):
本人在东北,想在户外的开关箱内进行防潮处理,想法是加热和通风,不知采取什么效果好。想先在2-3个箱子内做试验,原计划用普通的温湿度控制器实现,不过想想以后如果能实现组网的话就浪费了,而且还不会有组网后的显示效果,所以想最好是有价廉物美的东东能先弄两个箱子试验,并且温湿度能在微机上显示。大家谁有好办法?大约造价能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选用罗卓尼克的数字温湿度探头,测量范围-25~85度、湿度0~100%RH,精度3%RH,价格便宜,也就三千多,而且直接出来数字信号,有软件匹配,专门采集! 感兴趣联系我们: 北京易博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TEL:010-82659128/82659607 FAX:010-82659307

网友B:
参见此贴,专为此类环境而设计,尤其适合无人值守系统。可选多种通讯方式,以太网、GPRS网络、RS485等 帖子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7687 系统简介: 本系统主要针对现场环境中的温度、湿度等参数,根据预先设定的设备工作温度&湿度范围,按照节能的方式自动控制加热、通风、除湿设备,保证被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环境;本系统可脱离计算机独立工作,也可以通过RS485或GPRS或TCP/IP协议与远端计算机进行通讯。本系统具备硬件看门狗,可以有效避免长期运行过程中由于设备自身故障而导致工作站运转过程中失去有效监控,与传统监控系统相比,本系统不仅适用于如机房、库房、档案馆等多种现场,特别适宜在无人值守的工作站中长期运行。

网友C:
其實很簡單,幾百元就可以了!用一個濕度開關,我的客戶就是用在電控詭的! 021--54857220 鐘先生